华硕主板组装机不定时重启,新手试发贴。

楼主(2011-05-31):
一台华硕主板组装机不定时重启,

开机试机,试了一会发现在CPU使用率高的时候重启的机率大。

打开机箱重点检查一下CPU,发现CPU风扇有一角没有上好。

经过询问用户才知道,用户自己打开机箱除灰了,除完灰之后

就发生了这个故障现象。看来是用户在装回CPU风扇的时候没有装好

造成的,重新装好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A:
这种简单的问题在心细,仔细观察就行。

网友:
一看就是散热不良造成的CPU过热保护

网友(2013-11-17):
之前遇到差不多的问题但不是CPU过热保护,用替换法都试过了只剩主板没换了不知道问题会出在那个地方,没有明显烧坏或短路的状况

网友:
这个钱赚的轻松

网友: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的问题在心细,仔细观察就行。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网友:
说明楼主技术不错,要是每台都这么容易的话,那收钱都可以收到手抽经了。

网友:
呵呵 散热不好爱出各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