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 19寸液晶显示器暗红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31):
今天朋友的AOCA916显示器,型号为TFT19w80ps 的显示器通电显示为暗红,经打开检测,供电正常,屏线正常,屏正常。灯管打开通电没有暗色,直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啊。会不会是反光纸那里,因为没放反光纸时,灯管直明白,放上反光纸,发现有一点暗色。希望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点评):
没人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意思表达不清楚,能不能上图片?是前景色还是背景色,还是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桌面,前景色,背景色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就这样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已上了啊。帮看看了

网友:
屏线、屏的问题。先用通用板点屏,排除屏和屏线后,就是驱动板。

网友:
因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是驱动板...............

网友:
菜单颜色呢?正常不?

网友:
看看自检的颜色正确不 正确的话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学习中。。。。。

网友(点评):
禁止灌水

网友:
AOC液晶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按住MENU,拔电源线,然后插上电源线,再按MENU。
我遇到你这样红屏的是清空24C存储器,就OK了。
这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注:工厂模式来自网络,自己没试过。

网友(点评):
仁兄说的很对。。。。。。

网友:
MCU 和屏问题

网友:
应该是mcu程序 和 屏 问题 ,你先用通用驱动板试试看看 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菜单颜色正常。

网友:
有人说灯管有问题,屏与屏线应该都没问题,那驱动板会有问题吗?

网友:
不过屏和灯管之间有两张白色的纸。放上去的时候有点暗色,不放这两张纸的时候就没有暗色。

网友:
回复 网友C:

菜单正常 情况24c16,试试,你换灯管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说下如何清空24C存储器。~还有这个存储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灯管换过了

网友:
补充说明下:灯管换过、供电与高压板都正常、连VGA头都给换过了。还有一点就它是双屏线的驱动板,明天打算换屏线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关于驱动板怎么对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双屏线的驱动板的MCU好对不?估计是驱动板造成的啊 。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驱动板问题,我现在修的也是同一款机子,只是我的是颜色发暗,各供电都正常,进工厂模式也不行,就是程序坏,很难找到这个程序!你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这里有没有那个程序啊。有了给传个了,我来下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编程器的话,取下来,读出保存一份,再清空,焊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菜单颜色正常,查查3色通道,清空存储器,写MCU。就这些步骤吧

网友:
你说对,根3色通道确实有关系,不过最后还是写的MCU才能好,谁有这个程序能给发个吗?

网友:
排线用橡皮差差一下,可能是氧化。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遇到过两台19的三星显示器型号忘了,颜色偏红 用通用板试后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刷MCU还是刷程序?我没刷过程序,听说有两种,分不清啊。。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MCU指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还有程序在那里写的你又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刷过程序,有听说刷MCU,又有说刷程序的,方法又不一样,好象是两个东西一样,指点下咯?

网友:
灯光有没有检测呢
,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不接屏线,只点背光,如果白屏亮度很好就说明多半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