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K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1-05-31):
昨天接到一机器IBM  SL410K集显机器,电流最高到0.24,CPU电压没有产生。仔细察看发现CPU供电芯片ISL6266A的20PIN也就是供电脚被烧断了!立刻从料板上拆一个,焊接上去!机器点亮了、!进机器报0199错误!进BIOS按F9,后按F10保存!不报错了!但进不了系统!跟客户讲一下要重装系统!问题来了!!!不管用GHOST版本,还是慢装,都再解压驱动或解压文件时掉电!偶尔掉电重启~!有时还蓝屏!硬盘在BIOS模式改了,硬盘换了  内存换了 BIOS也刷了!换了都不好使!补充一点,进PE正常!GHOST也都过100%了!就是在解压的时候出问题!期盼高人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换张盘  0192进BIOS 恢复下就好了

网友:
不要ghost,安装看看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CPU供电的问题,CPU负载大时掉电,可能是供电不稳定或带负载能力下降。以前修过一台华硕的这种问题。

网友:
在解压检测的时候跳过去,看行不行。

网友:
你装个WIN7试一下

网友:
WIN试过了  和XP一样掉电   解压驱动都不装也不行

网友:
帮楼主顶上去, 没碰到过。

网友:
看一下CPU滤波良不良?可能还是CPU供电部分出问题!

网友:
还差4分了》》

网友:
把CPU供电换下   还有就是换CPU看看

网友:
在解压的时候 不要解压 只要解压主板驱动就OK   到系统里在大驱动

网友:
解压安装的时候 电流比较大供电这块 可能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还是要重点查下CPU那块、、、、

网友:
加热一下桥

网友:
不会是太热引起的吧,从简单的开始排除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我换了跟内存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是方正X500。。。已经把CPU的电压由1.2跳到0.9了,还是CPU剧烫,解压时候死机。。死机时测量显卡各供电都正常的。。。由于机器设计问题,暂时无法测到北桥的各供电。。那机器已经躺了好几天了

网友:
估计还是在CPU供电上!再仔细查查!!

网友:
我遇到过THINKPAD SL400的机器,也是装系统到解压驱动那里就死机,不论GHOST版还是硬装都不行,换过南北桥,还是一样,后来仔细观察到解压驱动死机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解压显卡驱动时死机,后来换了块显卡就OK。不知道你那个是在什么时候掉电,有没有规律。你可以找找看,如果没有规律的话,你还是看看CPU本身有没有问题,以及CPU供电芯片周围有没有阻值变大的东西,还有就是最有可能是什么引起的20PIN烧断

网友:
先换一个内存试试!

网友:
wrq2009
的帖子
还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换个U 看看!有可能的哦!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可能性最大,还有就是北桥供电了.

网友:
换一个cpu看看,遇到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
恢复bios原始设置

网友:
换一个CPU 试一下吧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装都蓝屏最后换了一个CPU好了

网友:
看看解压到哪里 可能问题就出在哪里

网友:
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问题 进系统CPU负载大了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