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D630不加电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DELL D630 一开始是花屏,加焊显卡后不加电,两台都是这样,请同行指点,谢谢
显卡

网友:
显卡焊短路了,量一下显卡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显卡散热片能能好把

网友:
不会把显卡烫坏了吧,要不把小电池拿掉,放电一下试试

网友:
把显卡取了能通电不?

网友:
肯定是显卡么做好啊!还用问啊,拆掉重做。。。。

网友:
应该是加焊短路了,还是换新显卡631稳妥些

网友:
问题已解决,没放CMOS电池造成的

网友(2011-07-07):
我这里也有一台,也是这样,换了显卡就开不起来了,上电只能上到0.08 上没上电池是一样的,到烤箱里烤一下就好了。冷了又不行了

网友:
显卡短路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过 就是 你在加焊过程 吧别的东西搞空 了

网友:
我上次是把EC 搞空了 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