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显示后电流大至死机

楼主(2011-05-31):
接到一台华硕F80S机器,拿来时主板短路,拆机后发现公共端部分有一个MOS管烧坏,换后故障仍然存在短路,再查发现显卡供电的一个上管也烧坏,换此MOS后不短了。以为故障修复,上电开机测试,可以显示了,但显示后看电流表的电流从2.40A逐渐上升直到短路死机,故障又恢复到原来故障,这次公共端的MOS管没有烧坏,而是显卡供电的上管烧坏,换后又可开机显示,但电流依然大到短路死机。显卡供电芯片MAX8743换过,显卡换过,显卡供电的上下MOS管也换过,故障仍然没解决。请有经验的高手们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把后面的电容也换了把  有些时候这种就是  狂换 当然了 你散热没搞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0的两个电容换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
问题解决了,多谢2楼的两个字:狂换,看了之后我就换了一个显卡供电的电感L8500,果然问题就是它在作怪,现在开机正常了,进系统测试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始我也以为是反馈电路问题,拆下量电阻和其它的都正常,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没头绪

网友:
那是终结技!!百试百灵!!还不行可以换板换机器。哈哈!!恭贺楼主解决问题!电感怎么坏啦?解说下!新手盼答案!

网友:
我有个W66,7300显卡,待机70度,什么时候也拆开来换下电感试试。

网友:
是贴片电感死了不。。。

网友:
是感啊,有时候真的很让我们伤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滤波不良

网友:
  滤波不良只碰到过上电源死机上电池正常。今天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今天下午接到一样的机器 一样的故障  啥都换了  就差电感了  明天把电感换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