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南桥8237供电问题

楼主(2011-05-31):
师傅们好,我是新手,请教个问题,VIA芯片南桥的供电一般你们测几个啊,我测的1。5V,就这一组,还有就是南桥开了机后,VIA8237,开上一会,没有散热片,一点温度也没有啊,不对啊。请问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供电了啊。还是桥不对了。北桥,CPU,内存供电都正常。南桥测了一下,1。5V左右。旁边有个MO管。时钟信号也有了,测PCE  复位点,触发复位排针时,PCI槽没有复位电压跳变,0伏

网友:
via南桥是2.5v
北桥是1.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供电正常,没得复位的话,那就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