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方正液晶,困惑求助!

楼主(2011-05-31):
一台17方正液晶,电源高压板一体板220UF 25V电容怀孕,用220UF 50V换掉,然后开机不接主机,屏亮,显示无视频信号,接上主机后满屏杂乱彩色细纹,闪个不停,VGA线是一体的,暂时没代换,求助~~~~
求助

网友:
先用点屏板测一下屏,排除屏后再考虑屏线,解码板。

网友:
屏不会有问题吧 菜单显示正常 无信号输入也显示正常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谁碰到过这样的 说说 版主来啊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要大一些。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屏线,应该就没有问题 了。用酒精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