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不显示,965GM让人头痛的问题 !!!~~~~~~~~~~~~~~~~

楼主(2011-05-31):
HP 540集显,不显,无北桥供电,接屏的话会白屏
    这机器前几天修好过,拿回去几天又回来了,之前也是不显,拆开机器发现机器里面进了很多蟑螂,做了南桥好了,但测试的时候有时候就开不起来了,把机器拆了又好了,后来又出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都是拆下来就好了,后来拆下来都不行了,加焊下IO有好了 真是折磨人,南北桥都丛植了,IO换了,现在还是没北桥供电
  1脚 EN_PSV 有3V   (14脚VBST 只有4.6V 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4  10  脚 都有5V
无解中!!!!!!!!!!

网友:
北桥没供电会白屏,不可能吧。因为供电没出来,VBST只有4。6V是正常的。既然工作条件满足了,换芯片和高低端场管,滤波电容吧。

网友(点评):
换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不会无缘无故的坏吧  之前还修好过的,却是的北桥没供电  但接上屏就白屏

网友(点评):
你不换换试试永远也修不好。

网友:
我也怀疑。北桥没供电居然还能白?

网友(点评):
是啊 我也很郁闷啊 白屏我还以为是北桥的问题呢? 居然连北桥供电都没

网友:
北桥没供电还会白屏、、  码都不会跑吧、、、    我修到过宏基一款机器单独显卡版的没供电白屏的、、   你那注意有无断线的

网友(点评):
我也有点怀疑短线啊 但查了没查出来

网友:
北桥没供电先修供桥供电了。。

网友:
帮忙分析下上面的图纸  这个芯片要工作要什么条件

网友:
北桥没供电能白屏吗!换下北桥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有可能供电部分断线吧,飞线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51124下面的那个MOS管性能不好了,换了就好了。好像是69多少来着,记不清楚了你一看就能找到了

网友:
BST4点几V太低咯,推不动管子嘛,另外修过1台这个机器,当时待机短路换过I/O就可以了,但是不过内存了,用的是PM45的桥,.4的珠子,没珠子丢回给客户了,哎,

网友:
  北桥没供电的话,可能还会少组电压。 怎么可能能白屏呢!!

网友:
如果接屏白屏,那外接是什么现象。查查屏借电。

网友:
既然北桥没有供电线修北桥供电看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不满足看是不是有短路引起

网友:
既然北桥没有供电线修北桥供电看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不满足看是不是有短路引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网友:
你先查看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北桥供电芯片是51117啊 我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