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从二楼窗外飞出,屏未碎! 有救吗?

楼主(2011-05-31):
显示器型号是 GS19XX 长城的,灯管已经换过了,现在开机是 白屏 摔了之后客户自己打开插反过屏线,别的有没有动不知道。有思路么。屏芯片是nt71208fg-904 高压板和驱动板点过灯管能长亮。
芯片
敬业电脑
屏线插反大多数屏会挂掉。像你这个我估计也差不多了。 白屏,你有没有查屏供电电路啊???白屏很多是屏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二楼飞下来没打中你的头,我以为你在楼下捡的呢。屏插反了可能屏有问题了 我前几天也把屏插反了还好 反回来屏没问题。

网友:
阿桑
的帖子
你的照片难道没个性?
jian9369
灌水=扣分

网友:
估计屏不行了,有的伤看不太出来

网友:
同上,2楼掉下来,屏有绝大可能坏

网友:
屏线插反了,屏供电保险可能会烧断

网友:
现在是白屏的话,那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通用板点一下,试试吧。二楼屏不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
开机白屏,可能屏已经挂了,,

网友:
厉害,从二楼摔下灯管没断

网友:
先量屏上的保险好着么。。然后看看屏的排线有没有断的。

网友:
呵呵,二楼飞下载,屏没有碎,不错长城。上次我有个客户,办公桌上摔下来屏都碎了。用交换法试试看屏和屏线

网友:
看看评上的供电那块,是不是屏线插反了保险烧了,保险要是没事的话用通用版点下屏要还不行就不要修了

网友:
那就奇怪,你的屏线都插反了,还能白屏,不烧屏电路?

网友:
是中华屏吗?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