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呜……场管发烧,烫我手上一个包包,好痛哦

楼主(2011-05-31):
古人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是深有理解啊
自维修到现在(半年),接触不少芯片和元器件,发烫的遇到不少,就这次最痛,还是个场管烧的,好痛
哦,烫个大包包,呜呜……

今天接手一块硕泰克的板子,775U
故障现象:触发就掉电
分析:此现象以前也遇到过,很有可能是桥虚焊所致,I/O的问题也不排除,和CPU电路短路的现象还是有
区别的,但这次的凶手是两个场管和一个控制芯片
过程:先目测一下板子,看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元器件,发现有四个电容鼓包了,直接找相应的换上,触发
,还是马上就掉电了(没有插CPU供电),待机情况下去摸南北桥芯片和其他芯片,1117稳压器等,都无
明显发烫的情况,但南桥散热片上有明显发烫的迹象,不会是南桥坏了吧,再摸发现南桥上面的两组内存
和显卡的供电场管这块明显温度高,就触一下就这么热???事有反常即为妖啊,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其
中一组给显卡供电的场管下管明显击穿,上风枪,吹下来再测,果然击穿,找了个代换上,嗯嗯,不短了
,插上电源,短接开机针,额、、、、、还是掉,测显卡供电的下管,没问题,上管S、D之间只有十几欧
姆的阻值,有点偏低,可能微短路了吧,拆掉测量场管S到D之间只有四十多欧姆的阻值,什么也不说了,
直接换个新的,换上后再测,有二百多的阻值了,这次可以了吧,插上电源,触发,,,,,这个、、、
、不掉电是不掉电了,怎么诊断卡指示灯老闪,复位灯也是,莫非还有“妖”(多嘴),拔掉电源,再接
上重来,还是这样,再拔再来,还是如此,直接拔掉主板连接的电源24pin插头,重插,短接触发,嗯嗯
,不闪了,能跑码了(貌似是电源24pin没接触好,失误,sorry),插上内存和显卡,能亮机,哦哦哦哦
了。。。。。。
一般我们做维修,给人修好后,都会多试几次的,预防问题再次出现,我就多起了几次,都没问题,高兴
之余,看看刚换的那组场管,咦???上管怎么回事,D极下面怎么有锡出来,刚才还没有,我就用右手
的中指去触摸它(真不该),啊………………怎么这么烫,好痛哦,呜呜,场管都要从板子上掉下来了,
还好有G和S极两脚固定,这是怎么回事?莫不是桥内部有短路的情况,可是已经亮机了呀,这次在开机,
用万用表的20V档来触碰它(可测电压用),用表针轻微捅了捅MOS管上的锡,我勒个去,,还真都化掉了
,温度竟有如此之高,测量D极有5V,G极有2.5V,S极输出1.6V电压,控制极和一个8脚的W83321G的第二脚
(上管控制)相连接,这个我就不懂了,感觉电压没什么太特别的(不懂),直接代换好了,找了半天终
于找到一个同型号的,网上搜索没有可代换的,换上后,明显的D极端没什么变化了,轻摸一下,也不那
么烫手了,W833321G上管控制电压为3.3V(刚才是2.5V),下管控制为2.5V(刚才是1.5V),试了一会,
都没问题,进系统,OK,呵呵,就是不挣钱。。。。。
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个W83321G,上下管控制极都有输出,都亮机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这
个电压输出的不正常吧,那正常电压是多少,都是这么多嚒,请高手指点迷津,我对电路不太懂的,先谢
过。。。。
(这帖子我发表了三次,一次电脑突然蓝屏,一次点击错误导致没保存就挂了,这次发表上去纯属意外,
,,祸不单行……)

网友(点评):
猛老火哦。。。。 哈哈

网友:
l楼主,不收1000不够医药费啊!

网友:
哈哈  我前不久也是把手烫了泡。到现在还没好呢,那个是1394芯片

网友:
呵呵  我也是经常被烧啊

网友:
做维修的都有被烫过的,

网友:
楼主谦虚了,还说不懂电路,其实你修板很厉害了。

网友:
呵呵,人在江湖混哪有不挨刀啊,楼主你已经很幸运了。还有好结果,就怕像我这样挂彩了,还没有修好板子

网友:
电流那么大啊。。。。都融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一般是桥快挂的前兆。。。屡试不爽!内部损坏,造成大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我还得给人家质保一个月呐,用不了一个月,我就冤死啦

网友:
管子工作在放大区,升温高。PWM不良造成。

网友:
如果是我把后级电容换了

网友:
我也被烫过   但是没有像楼主这么狠   以后注意一点   生命诚可贵  板子价不高  还是悠着点、、、

网友:
前天碰到一块主板无声的 ,是Alc662声卡芯片内部短路。红外测温仪测出有60多度,烫手啊

网友:
mos管D极空焊可能也会导致发烫融锡。

网友:
有短路了

网友:
被烫是正常的,习惯就好,要赚钱是要有代价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由PWM芯片损坏引起的,发烫的原因可能是控制电流过大引起的.MOS管导致需要的电流很小.电流过大可能就会发热严重.曾经修到一块板无意间把+5V加到了MOS管控制上.通电都正常就是发热厉害,不一会管子就挂了...以上属于个人猜测.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
楼主习惯就好,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

网友:
芯片部分电路不良,PWM的控制信号出现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 那烫啊   起包了

网友:
我被网卡烫到过。

网友:
我都被烫过N次了,

网友:
嘿嘿~我也经常被烫~不过我皮厚

网友:
还有这是修板, 不是修显示器,特别是以前纯平哪种,哈哈   高压包上几万伏的电压!!!!

网友:
呵呵如果你会看电路图的话 。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会啊,郁闷,向你学习好不好

网友:
。。诶,楼主写的字太多了,只看了头和尾,这个问题呢,是场管驱动电压不稳的原因。。虽然有CPU的电压,但是它的驱动电压是不一样的,有的板子虽然有电压,但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爆管喽。。

网友:
哎,我也被烫到过。是被网卡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