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220 开机不显,软关机无法关机维修

楼主(2011-05-31):
接一台NC6220的机器客户拿过来说有时不开机,USB不能用,关机关不掉,心想这不是NC6220的通病,钞票又到手了。。。。
拆开机器,叫小弟把南桥给重做一下,做好之后,可以显了,开机挡LOGO那里,心想这就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找了片
南桥换上去,换好了不挡LOGO了进系统关机关不了,死在正在关机那个地方,关不掉。强关可以(按开关键呵呵)废话。。。。。郁闷了,已经是晚上了,难道还是桥的问题,还是先换个系统,安装版的,等文件复制完后重起,妈的又死
在那里了,(还没有到安装那里)看来不是系统的问题,难道还是南桥的问题,只能明天再换一片南桥试下了。。
第二天早上又换了一片南桥,靠,还是老故障,在论坛也没有找到同样故障的机器没法参考,还是查信号吧,南桥,EC。。
首先查南桥的S3 S5信号,还有一种关不了机的是屏幕关掉了,风扇还在转的那种,这个要查控制S5-转S0的场管上,南桥已经退出S3了,这个我这个不是。。。。南桥关机不并没有退出这个S3壮态, 这台机器叫SLP_S3#_3R查这个信号关机是还是为高电压,先查南桥供电,当查到
这里有个+3A的电压时
R689第一脚有3V,而第二脚只有0.6V左右,肯定不正常,断电量电阻阻值变大了更换
电阻最电压OK了,进系统再关机,OK此机修复,修这些故障还是要一步步的查,省得浪费时间不说还修不好。。

网友:
LZ太强大了,电路分析非常清楚,维修思路也非常清晰,学习了!

网友:
版主给点分吧

网友(2014-07-27):
厉害 高手呀

网友(2011-05-31):
原来是南桥的供电有问题呵呵学习了

网友:
   南桥供电问题哦、、、   没修到过这类故障

网友:
有些笔记本靠经验维修,有时会走不少弯路,所以我们一定要细心判断后在干桥,否则适得其反!!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 ,关机的流程吗

网友:
上面说过啦关机就死机啦,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