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05-31):
中间那个八脚的是什么芯片?
芯片上面刻着
1 327
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
芯片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哈

网友:
看不清楚,估计就是一般的管子吧

网友:
1 327
芯片上面写的数字

网友:
不像场管,是不是双三极管什么的。查一下。。。

网友:
不是主板的吧?

网友:
查下图纸吧,不像是一般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