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5-31):
小弟新来的,不懂。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方法

网友:
什么是 阵列啊 更不懂了

网友:
南桥有集成RAID需要在BIOS下开启RAID.开始后会提示按快捷键进入RAID设置。 不同硬件设置方法不同。。CRE创建 。CLS DELETE为删除。。

网友:
是RAID吧。第一主板要支持。按照提示进入阵列设定界面。选定阵列方式,如镜像,RAID5等等,再选磁盘。一步一步照着做。

网友:
主板支持,服务器主板都不都是支持的吗?

网友:
还有就是做read阵列除了主板支持,其他的 网卡 硬盘 CPU 都是普通的吗?还是指定的。
淮安笔记本维修
硬盘分接口的,IDE SATA SCSI 有的老服务器用的是SCSI硬盘。CPU也有的分。

网友:
主板支持就行了。如主板没READ功能就需PCI的READ卡了,在安装系统时按提示按F6安装READ卡驱动。

网友:
哦,谢谢了。听朋友说做阵列至少需要2块硬盘是吗?

网友:
raid0 1 2 5 ,自己找下资料吧。

网友:
谢谢了,我会找来看的

网友:
完全搞不懂

网友(2011-07-17):
AMD的N板一般都支持,具体做法百度吧

网友:
BIOS里选raid0和1,0是把两块硬盘合成一个来用,1是把第二个硬盘做成第一个硬盘的备份

网友:
做软阵列吧。简单好学。去白度。

网友(2011-10-25):
论坛里面有帖子说磁盘阵列的。自己搜索一下啊。

网友(2012-01-21):
不建议用主板自带的raid来组阵列,出现过阵列崩溃的情况,不稳定。
最好花钱买一块阵列卡,700-800的比较好。

网友:
以前做过SCSI的陈列卡,很麻烦,用2台电脑,1台插陈列卡,另外1台电脑翻译(因为陈列卡的设置都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