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BIOS改成普通AWARD BIOS

楼主(2011-05-31):
想把HP品牌机的BIOS刷成普通主板的AWARD BIOS,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BIOS有,不想通过编程器刷),

网友:
装上刷,刷黑了再用编程器。

网友:
怎么刷啊,用刷BIOS的软件刷不了啊,HP专用的BIOS普通的工具不给刷,如果用HP专用的HPQFLASH刷的话,我的award BIOS也不给刷啊,要验证什么的

网友:
要用编程器才行,刷上去也不一定能用。不同的主板BIOS程序不一样。

网友:
主要是数量太多BIOS都要吹下来刷挺麻烦,现在没办法了只能一个个吹下来刷,刷好再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