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联想L-A690主板无显故障。

楼主(2011-05-31):
板子从来自同行,说是触发不显。 上数码卡,触发,发现复位灯触发瞬间闪一下,不跑码,手动复位时复位灯也会闪一下,也就是说,复位正常。再看侦信号灯,始终无显。判断CPU不工作。 接下来量电压,发现桥供电 1.2V 1.8V 正常 内存1.8V正常,但CPU供电只有1.09V!!难怪不跑U,电压明显偏低。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供电电路坏了,二是U坏了。拿U到别的板上试,一点就亮,U是好的!!拿别的U在这块板上,还是不跑码,电压也是1.09V。再用假负载试一下,CPU电压为1.5V,这说明CPU供电电路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仔细看板上,板上还有MS-6(好像是,记不清了,板子拿走了)这个芯片,好像记的这个芯片可以控制CPU供电电压跟频率,用来超频的,哪就跟BIOS有关了,先刷BIOS再试。到论坛下了个BIOS。刷的过程中发现原来BIOS中是空的,全部是FF,证明分析是对的。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刷好装回去,上电显示正常,加硬盘做系统,一切正常。
     BIOS资料损坏会导致CPU供电不正常??我告诉你,显了后CPU电压还是1.09V。但这时CPU是降频工作的,全频工作时就变成1.37V了!!! 歪打正着,反正把板子修好了,哎,有时还要点点手气才行。搞维修,太累。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知道原来BIOSS中是没数据空的?你用的是什么软件能测试到?

网友:
估计应该是BIOS有个标准电压...读不了BIOS就会降低

网友:
可能我这块板也是这样的问题.刷个bios试下

网友:
AMDR的BIOS可以对电压进行调节,一般U供电为1。1的话,要么是BIOS资料错误或桥虚焊造成通讯错误

网友:
不懂 问什么那个芯片和CPU供电有关呢,  是不是技嘉或者精英代工的主板呢,是不是就是超频的芯片呢

网友:
这种事情被我遇上了的话,那就头痛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在论坛哪下载的该板子BIOS呢?我也需要。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板,BIOS坏了,刷不回去,换一个芯片就OK了

网友:
修板第一绝招,找不到问题先刷BIOS,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2011-07-20):
我最近遇到4片跑FF供电正常的板,把它没办法。

网友:
复位正常不跑码 ,先刷bios

网友:
bios一般去官网下载

网友:
我也有这块板子,是不是联想请精英代工的,啊,,,,绿色板子,,,,,强烈要求楼主给我这个板子的BIOS,,,,谢谢了,我的板子故障和你一摸一样,,,,,,巧了,,,

网友:
BIOS程序坏,能导致CPU电压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