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965集显开机报警怪问题

楼主(2011-05-31):
今天遇到一台V3000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拿掉COMS电池自动开机正常,插上COMS电池用开机键开机就显卡报警,965集显主板
大师傅们帮帮忙啊

网友:
是不是和COMS电路有关,不过也不对啊,假如是这个问题的话也是会开不了机,怎么会显卡报警呢????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V3000一样的拿掉COMS电池自动开机正常,插上COMS电池,报警1长2短。集显,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或许不是显卡报警,加焊一下南桥试试吧。

网友:
放电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呵呵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那为什么不上电池,能开机显示呢,正在找bios ,版本太多了,不知道是哪个对头

网友:
机子咋样了  LZ咋都不说下

网友:
没能修好,客户拿走了,很想刷个BIOS看一下,可这BIOS老是接触不良没刷成,

网友:
这个问题,换了南桥,做过北桥,都没能好,一直想刷个BIOS,可我这刷不了这种BIOS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北桥 少一组供电所致。

网友:
BIOS问题,快去找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