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查出问题没配件,晕~~

楼主(2011-05-31):
一台东芝L510的板,起初是待机电流偏大,测VL5电压短路,TPS51125发烫,更换掉U29(特地从网上订的

74ACT14MTC,各个板上也找不到这个),换上后还是不行VL5电压被拉低,拆下U6960电压正常而且能开机

,U6960是电池这边的电路元件,现在要换掉才能正常使用,可就是找不到配件!!!有大哥知道哪有卖

的麻烦能讲一声啊!!!

网友:
淘宝有啊 ============

网友:
配件是要买的,只要有钱啥没有,

网友:
这个是个电流检测芯片吧,不装影响吗?

网友:
淘宝没搜到呢。

现在单板点已经能正常点亮,就是不知装上电池是什么情况!应该是不能正常使用电池吧

网友:
实在不行买块报废板子拆咯

网友:
14的门料板应该大把吧,还要去淘宝上买?那个U6960貌似作用不大,楼主把周边电路也截个图上来,看看能否用其它东东代替

网友:
报废板买回来就不赚钱了~~~~

网友:
有钱肯定是买得到的

网友:
买块相同型号的料板吧, 花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