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电后掉电

楼主(2011-05-31):
准备学笔记本维修了,先来补充点营养,大家通常觉得笔记本掉电是有电压出不来,短路对吧,思路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电压出不来,是测哪里的电压,是在没掉电之前测,还是掉电后,还有短路,也是根据上电电流来判断到底哪里短吗?大大们都把自己的理解说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不要沉啊,第一次发帖就支持点嘛,俺还没得到想知道的呢,,

网友:
常见故障:

A.机子刚点亮就掉电(CPU供电芯片虚焊,性能不良)、

B.在系统启动过程中掉电(CPU供电芯片虚焊,性能不良,南桥虚焊)

C.在刚进桌面就掉电(CPU供电芯片虚焊,性能不良,没有硅脂)

D.在使用电脑过程中,只要移动就掉电

E.在使用一定时间后掉电(散热问题、滤波电容)电源管理芯片虚焊

F.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频繁掉电,(CPU供电芯片虚焊,座子虚焊)

G.在使用某软件(使拷机程序)或插入USB设备掉电(南桥虚焊)

H.在使用过程中突然掉电再次开机无法开机,放置几天正常开机、

以上多为CPU供电芯片性能不良引起

                               A.转速不够

                               B.风扇无供电

        散热部分         C。温控电路损坏

                               D.散热风扇太脏

C                             E.散热片与CPU之间硅脂失效

P                              A。有极性电容性能不良

           供电部分       B。供电芯片性能不良或虚焊

U                              C。CPU供电芯片接收SHDN不连续(多为NQ虚焊引起)

             CPU性能不良,CPU座虚焊

电源

电源管理芯片虚焊导致掉电

独立出来时由其四列封装形式,一但出现机子使用过程中掉电首先考虑加焊此芯片

注:如机子正常,当你拆机装起来时出现掉电现象应检查

1 CPU接触是否良好    2、导热硅脂是否没加             3、内存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呵呵,楼主多在基地学学吧,路还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虽然不太全,但还是谢谢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还是开课时听喜哥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