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好的服务器可以带多少台主机

楼主(2011-05-31):
分公司搬家,有100多台电脑。用一台服务器带得动吗?拉6M光纤。

网友(点评):
最好还是做2个服务器。 一般一个带50-60台左右差不多

网友(点评):
你什么样的服务器呀 一般是公司用的100台机器上无盘应该没问题的千兆桌面网络!

网友:
做无盘的话讲究的是硬盘的数据访问速度,以及网络设备的可靠性,服务器用到的也就这么几个方面!

网友:
那一般要用什么硬盘比较好呢?

网友:
3年或5年保修,企业级硬盘,另外,自己写脚本每天备份。

网友:
这要看你干啥(应用程序)了?
我们网站每天2W人访问,10M。

网友:
一台不行吧,办公还可以,玩游戏就别想了

网友:
就是办公,推荐一款服务器

网友:
120台左右.。。。。

网友:
大概130吧。对了,服务器可以自己组装吗?

网友:
你只说好  不知道你的好是什么程度 1w多一台服务器还是5 6千的服务器呀。 5 6千就可以带80---到100台的 但是系统要经过高人优化的。还有主交换机和二层交换机一点要 好的。如飞鱼星的或者 思科的都可以《都是支持网管功能的》.路由器就不说了 重中之重。推荐用虚拟的路由器 海蜘蛛什么的ros什么的

网友:
你说的5 6千的是组装的还是品牌的。系统优化是指在注册表里面优化还是有软件啊?

网友:
130台的机器,最好是做两台,做多点传送,万一挂了一台,还有一台备,有足够的时间维修,单台到时候,搞到你头大

网友:
你说是做热备份吗?

网友(2011-07-01):
可以对付用吧,但是没效率 有道故障就死定了

网友:
这么多机器!用二台服务器吧!自己组装去!一台主服务器,一台热备!锐起热备不错的!

网友:
哇   100的公司   厉害!

网友:
我们网站每天2W人访问,10M。

网友:
只是办公,问题不大! 但是,最好是组 RAID 阵列 ,Raid10可选。

网友(2011-10-25):
似乎不行吧。。。。。。。。。

网友:
6M光纤?这在利比亚?

网友(2012-08-06):
没遇到过这些

网友(2013-06-16):
数据交换大的话,你这个方案需要多个服务器的,看看是什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