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5-31):
今天接个昂达A78GT/128M主板,插上数码卡跑00,用万用表电压档测bios  1脚可以跑到显示.怪了是那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会是那问题?

网友:
可能性有很多种,答案在楼下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是VTT0.9V    .VDD2.5V  PG2.5  时钟没电压显示后有1.2V  现在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就没显了,可能是复位还有问题?

网友:
PG不是5V的吗?

网友:
你说用表笔点BIOS第一脚,能跑到亮机?是那样的话,建议清洗下加焊下BIOS,如果是插槽的,可以把BIOS直接焊到上面去,看看。从最简单的入手。

网友:
座子不良。

网友:
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
北桥加焊过了。没用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汗下,,楼主看CPU有供电不,,看总线有供电不,内存北桥南桥。。。。呢。。。

网友:
先清除   再刷BIOS   最后换BIOS  还要查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先插供电再查时钟最后差复位

网友:
和我上次也差不多,我上次短接IO的俩个脚也能开机  但是不短接还是不行 我让客户换板子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各路供电正常否,若都正常,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量的是5V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