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244主板南桥烧坏换桥后无cpu供电无复位

楼主(2011-05-31):
前几天接了一张V星7244的主板拿来时是网卡芯片击穿同时烧坏南桥。换了南桥后能通电也能触发现在就是没有复位也没有cpu供电换了it8282m和704门电路现象依旧6566也换了。内存供电正常南桥供电正常。求助、

网友:
就知道换。你外观没看吧。这个板子内存和北桥边上的那些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饼哥一点,就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的没有电容爆浆的也没有原件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爆也换了

网友:
换了无济于事

网友:
可能南桥还没有成功焊接.
把原来的助焊剂洗净,重放助焊剂,再加焊一次吧

网友:
我重新换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