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联想19v 4.74a适配器能否代用华硕19v 3.95a

楼主(2011-05-31):
  用联想19v 4.74a适配器能否代用华硕(x42j) 19v 3.95a 适配器,头能插进去,不过看那些帖子说改头,有些头不一样。。是不是说中间那根针是供电或地??  俺是本本菜鸟,谁能给俺说说啊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两个接口的正负极对,可以用联想的代华硕的没问题

网友:
机子刚买来不久,不能拆进去量啊,外面量没反应啊

网友:
怕充电的时候 电流超过那个适配器的电流 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
哥哥你大胆的去代吧

网友:
头一样就大胆的替换吧,绝对没问题

网友:
放心去试吧,应该不会有啥大问题,我们用适配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也没见手机死掉啊。。

网友:
电流高了,带是没得问题的,只要线不接反了

网友:
楼主没说清呀,是不是像HP 一样的中间有个小针呀? 如果不是那种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