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哥哥有修到神州F1500的进LOGO掉电啊,不插LVDS不掉电

楼主(2011-05-31):
哪位哥哥有修到神州F1500的进LOGO掉电啊,不插LVDS不掉电,插VGA正常开机,屏确认为OK的,就是插上LVDS进LOGO掉电!!!

网友:
检测一下屏线接口、插座以及给屏供电的保险都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难道供电不足,刚听到别人说U供电芯片不良也会LOGO吧。。

网友:
可能屏线有短路

网友:
是加电后检测屏掉电?如果是的话查查DATA CLK

网友:
检测一下屏线 是否正常 有没有短路

网友:
屏哪边是好的,我都更换过试了, 不是屏的问题,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刚加焊一下南桥可以亮机一会,过一会又不行了,YM????cpu供电也回焊了下,也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