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M无复位新进展,请师傅们再帮一下。

楼主(2011-05-31):
精英P4M800的主板。478主板,VIA芯片。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测复位排针有3V电压,进入一个门电路转换CHD14的门电路芯片,测门电路输出有跳变。后测PCI。A15无复位电压。0V,BIOS芯片2脚也没有复位电压0V。IDE接口也没有复位跳变的电压。0V,最后测的CPU的复位有1。5V左右,短接复位排针CPU复位有跳变,说明南桥发出的复位到北桥,然后再到CPU复位是正常的,请问一下师傅,是不是I/O芯片有问题啊。8705的芯片。谢谢大家,门电路芯片就一个。还有就是怎么也找不到ATX8脚到南桥的复位电路,跑不出来。上图,师傅们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
供电,时钟都正常吗?
CPU的抚慰1.5V也不正常的。8712的IO容易坏
建议先换下试试。

网友:
换IO好了没,,

网友:
教窒的网络就是不好,我点一下回复没反应,点第二次一下回了两个帖,杯具死,楼主的供电时钟都正常了不,对着电路图会快很多哦。。

网友:
供电正常吗    478的主板 U座 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