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75主板

楼主(2011-05-31):
一英特尔875主板,键盘鼠标有时认不到,取过边上的滤波电容,还是一样,后来用USB的键盘还是有时可用有时不行,换过南桥了问题还是一样    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查一下供电,不行就是IO,桥了。

网友:
老实的查查电路吧。再不行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IO没有,是VS324VN的      桥以经换过了

网友:
那还是有时能认到了,换过南桥没好,跑跑线瞅瞅,是不是哪啥上拉没电。。

网友:
查下5V供电线路 的元件

网友:
英特尔的也有IO吧.有次修英特尔的板修好后装机测键盘鼠标不能用.测数据线阻值.有两根无穷大.仔细一看靠近IO哪边主板角撞坏了一点.断了两根线.接上后阻值正常.测试OK...经测试也是确实是由IO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是IO控制,可是没有IO   而且用USB也一样啊

网友:
补充一下: 供电从别的地方拉过,数据线阻值打过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