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修苹果的笔记本 他的接口是磁吸的,用什么方法看直流

楼主(2011-05-31):
如题....................

网友(点评):
直接剪个头子接在电流表上就可以看了,我试过

网友:
昨天修一台苹果机,不过只内存坏,电源接口确实很牛,不但带碰吸,而且不分正负极。

网友(点评):
分正负。只是插头正插可以反插也可以。1,5 接地,2 4 正 3 检测。

网友(点评):
友安 朋友说的对,就是那样的。

网友(点评):
苹果的接口都是那个电源定义吗?怎么接呢?

网友:
我拆了个坏电源的头接了试过,也不行,可能还是电脑坏了,总共5根针,中间应该是信号,旁边各两根是正负。。。电源线就两根线,就正和付

网友:
小白可以用苹果电源头看电流。。但是有些电脑需要电池才可以接电流表的。比如A1276 A1278等必须有电池后才可以接电流表的,否则都不会开机的。。

网友(点评):
兄弟,你说的是怎样的电源头?你有吗,给看看好吗

网友:
而且苹果的适配器都有功率限定的。。

网友:
苹果机啊,太高端了,难搞。。

网友:
这么多接口线,不会都是适配器接口吧!!!内部除了常规的分压电路外,是否还有别的电路控制功能!!!

网友:
1278有好几种板 都要接电池才能开吗

网友(点评):
我试了K24没有接电池,可以触发,没接屏不知道显示没有。

网友(点评):
我试过几台不要接电池一样的可以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他的意思不是要电池才能开机  而是看电流   我修过一台苹果的 他的识别器带检测信号的    所以要电池才能看到电流

网友B:
我有个方法 可以看电流  有万能表就可以  取主供电的电感

网友(点评):
没这么复杂吧?买几根苹果的电源头把线剥出来,接上稳压电源就可以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没注意,反正修的都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方法 可以看电流  有万能表就可以  取主供电的电感

这个办法很好 !

网友:
中间是信号,主板返回的。边上两根是+16.5 再边上是接地

网友:
我前几天修A1278的时候,找了一些资料。中间的检测脚,在电路图上标 1wire 是美信的一个专利。一条线既传输数据又传输时钟,SMC通过这条线跟电源里面的1WIRE DEVICE 沟通

网友:
我还没有看见苹果的屏怎么拿呢?里面的板也没有看过

网友:
苹果的本子还没有修到过啊,也不知道好不好修,楼上的几位说的方法倒是可以一试

网友:
接了台 搞不了 太高端了

网友:
太高端,有钱人用的,都多收点银子

网友:
苹果这种设计真好,不小心刮到电源也不要担心被电脑也一起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