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今天修了一个东芝L322其他电压都有,但就是没有CPU电压,本人是个初学者所以对CPU这块学的不是很好,这个机器版号是DATE1MMB8HO,使用的cpu芯片是ISL6262这个芯片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目前测得电压分别如下:
22脚VCC 5V,
20脚VIN 19V
48脚3v3 3.3v
2脚PSI没有电压。
3脚pgd_in待机0.15v,开机后变为OV。
5脚vr_tt 0V
44脚VRON 3.3V
45脚DPRSLPVR OV
46脚 DPRSLPVR 1.05v
47脚CLK_EN# 3.3V
13脚vdiff 12脚FB2 11脚FB 10 脚COMP  9脚vw 这几个脚都是OV
36脚和26脚BST 位4.7V左右。
感觉条件都成立就是没有CPU电压。不知道为什么,希望高手解答。
其中有好多脚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像:PSI# PGDIN VR_TT VDIFF VW 等等。希望老师们解答,谢谢了

网友:
看条件好像是都满足了,你把CPU去掉,再开机,瞬间测一下这时候CPU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老师的回答。
CPU有0.5几马上就掉了。但是下管的控制级没有5V所以不是保护。希望老师指点指点。在讲讲那几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只知道一个:PGDIN是电源好信号输入,图太小我看不清,请问那个脚是PGD,如果没有这个脚的话,代换一下CP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帮帮忙。图纸我已经上传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免费下载

网友:
从图纸上看3脚PGDIN也是VR_ON信号,他的电压也应该是3.3V,查一下他前面那个电阻断没有。

网友:
1脚DELAY_VR_PWRGOOD正常不? 是温控也是ICH_PWROK
PGD IN 不用看,PR40 有* 应该是没,图太小让人看错

网友:
貌似3PIN 的PWRGOOD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怎么样啊?有结果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哥的回答。一脚为0V 。这个Pgood信号不是要等CPU电压出来才发出来给ICH的吗。所以这个时候Cpu电压没有产生那么1脚的电压就应该为0V呀。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希望大哥能帮帮忙。小弟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哥的回答。现在是第三脚前面接的电阻有个新号。所以这个电阻没有装。但是这个信号还痛通到PWR_MON这个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又不知道通哪里。PDF文档搜索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悲剧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下班了。明天上班一早就给老师答复。谢谢老师的回答

网友(点评):
好的,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