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显卡问题之东芝M300接显卡“不跑码”

楼主(2011-05-31):
    同行送来一台东芝M300,开机电流到1A左右跳两下不亮,初步判断为显卡问题。拆机,拆下独立的显卡板,上电跑码正常,遂直接加焊了显卡,装上试机,电流到1A不跳,测内存上也无波形闪过,坏了,不跑码了。拆下显卡重植,装上故障一样,纳闷了:做显卡一向很少失手,今天怎么翻船了?定了块芯片,两天后到货装上,一样现象!晕了,刚好别人在修相同的机器,拿了人人家的显卡试机,还是一样!!这下问题搞复杂了,经询问得知,别人的显卡未知好坏,怎么办?定一块全新的吧,哥虽然心疼RMB,但更想知道为什么。到货了,忐忑不安地装上试机,担心的问题出现了:还是装上显卡就不跑,不装跑得很欢!见鬼了,询问朋友,没什么收效,网上查询,不止一个人说这款机器会搞死人,也有我类似的现象,但好象都没有下文。
   此机真会搞死人?心一横,咱就不信这个邪!冷静想了下整个过程,操作好象并无不妥,问题应该不在显卡上。那么哪里出了问题呢?正好有人找我要显卡芯片,我把原机拆下的给别人,人家装在别的机器上一切正常。芯片是没问题了,到底是主板还是显卡板问题呢?拆了显卡芯片,装上显卡板跑得很欢,怀疑问题出在主板上。主板怎么搞?发飙了,刷了BIOS,一样,拖焊了显卡槽,一样,换了北桥甚至搞了时钟还是一样......
   能搞不能搞的都搞了,那机还躺在那气人,每天一上班看见它心里就不爽。这两天活做得差不多了,下决心好好搞下那机,不求挣钱,只求知道为什么。采用一种“特殊方法”,(为节省篇幅,此外省略200字。)很快确定只要不接显卡槽的163,165两个脚就能跑码,查图这两个脚是5V供电,显然是供显卡板PWM芯片的,也就是说显卡芯片自身并无短路等不良现象,只是只要显卡芯片一工作就会引起主板不跑码,那问题一定出在显卡的信号线上了。两边的显卡槽都拖过,不应该有接触不良啊。继续用“特殊方法”,确定在接入5V供电情况下,不接入显卡槽的2-22脚,主板就能跑码,并且外接也能正常显示,只是LCD不亮。2-22是北桥到显卡的数据线,如下图:

       这几个脚除地线外是PEG-TX12-15的差分信号输入脚,测了下这几根线很正常,中间的电容也很正常,电容到北桥的阻值都是300多,没什么问题啊。又试了下,只要把这几个脚当中的任意一个脚接好它就不跑码(在此需要更正下:这并不是不跑码,而是挡内存,只是一般挡内存都会有波在内存上闪一下,而这个机器一点都不闪,被错误地当作不跑码。)测试结果让我坚信这几个信号脚本身并无问题,而是其它信号引起的,路还长啊。
        接下来的工作就有方向了:老老实实一个个脚去测量主板上的显卡槽,为什么不测显卡板那端?因为我换过显卡。200个脚一一测完,终于有了结果:槽子的1脚阻值为无穷大,而对应的信号脚都是500多。这个脚是PEG-RXN15,来自北桥的AD39,中间是从夹层过的线。好吧,拆了北桥,飞根线出来到显卡槽1脚。

   装好显卡试试机,狂喜!!!

  九死一生,这个机器终于修好了,好累.....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希望能从中悟出点什么,重新审视显卡问题。修这个机钱没得赚,发帖也累,如果可以,拜托给加点分,这个最实惠,谢谢!

网友:
特殊方法就是中间隔层纸再插上吧。我用过此法。呵呵

网友:
呵呵,这个方法好阿,高级!!!呵呵。就是一定要高手才行啊。否则有可能200根线还没测完就晕了。LZ辛苦了。不过应该很有成就感,终于修好了。这也就是维修的乐趣咯。

网友:
还真没有用过你说的特殊方法啊

网友:
建议这个帖子加精,非常佩服楼主

网友:
强烈要求加精前把 特殊方法 给兄弟门交代了!

网友:
饼哥都说了,“特殊方法"就两个字:隔纸。如果还不懂,那可能真的200字都说不清。

网友:
直接打显卡槽对地阻值,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2-22是什么意思 没太明白 是第2pin到第22pin吗?还有楼下讲的放白纸是放在哪里 是放在显卡版上那个无穷大的点吗?少一个信号会有显示吗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 时间紧 没有仔细研究 没有修好 下次再遇到估计能修好了 呵呵

网友:
呵呵,此故障其实就是PCI-E总线有问题,档内存 死波,

类似于DELL的机器。PCI-E总线,有故障,会导致不跑马

网友:
我也遇到过2次,但是有时候要报显卡错,但是我都是加焊北桥好了的,但是没过多久又回来了,同样的问题,第二次焊了北桥只有一个内存槽能用了。

网友:
楼主搞这机收多少钱呢

网友:
功夫不付有心人啊     精神值得佩服  技术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重要的不是钱,是成就感啊。飞线确实飞的很强大。

网友(2011-08-27):
今天也修到一台东芝M300,装显卡板不跑码,拆掉就跑码,显卡换了也不行,走了很多的弯路,楼主的这个帖子给我很大的启发。多谢了。虽然还没有修好,但是给我很大的信心,感谢修哥。

网友:
非常感谢,给我很多启发,我也在修一个同样的故障,正发愁呢

网友(2011-11-26):
天逸80是AGP显卡,也有类似问题,常规理论不是很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