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己开的网吧里。拆下一个故障电源。

楼主(2011-05-31):
               其实这个电源问题也不是很大,只是我修东西这么长时间,真的还没修过电源  ,,是这样的,,我和朋友开了一个网吧,,里面的一台机器玩穿越火线画面卡,,还有硬盘的吃吃的转动声,,第一感觉是电源带不动硬盘引起的故障,,但是把电源线拨下,,换同一个电源上的别一条电源上,,开机什么的都正常,,玩穿越给很给力,,画面不卡,,,暂时能用想先用着,,只是想问问高手,,这款型号大水牛的P4345EAA电源,,一般出现我这样的情况(一个电源接口卡,换另一个就不卡了),,修电源内的待机电路一般哪些元件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电压输出但是功率变小了,明显是整流电容爆浆了,换上就会好!楼主是开网吧的呀,呵呵!!

网友:
12V供电不良。

网友:
电源一般都没啥问题。。记得以前老板搞一批网吧电源主板,大部分都是坏的,拆几个坏的电源,大部分都是电容爆浆,换过之后好了,当然也有不好的。。

网友:
多数是整流滤波电容鼓了,或者是相连的电阻阻值变大,带不起负载都是这里的问题
昨天一气修了4个电源,都是给客户换电源余下来的,实在没事就拿出来修修,其中有两个电源是带不起负载,一个是把两个大电容换掉搞定,另一个是大电容旁边的电阻变质无穷大,换之搞定。
带不起负载的问题主要检查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换12V 5V 内阻小的整流管  和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还是不好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你也修起来了呀

网友(点评):
哈哈 没办法,把试机的电源也卖了,没有电源用,只好修几个起来用了,多的可以卖给客户 能出40-50元 也很不错了

网友:
你这个电源内部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用起来发卡的那个插头接触不良,不用它就是。

网友:
修好后又可以买出去,多好啊

网友:
学习了,找个电源试试

网友:
滤波电容和快恢复管两样查查,准能解决定

网友:
电源这个东西,咱修不起来,呵呵,我感觉价值不太高,如果不是太好的电源,主板还可以凑合修修,呵呵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酷冷的电源,客户一定要我修,我硬着头皮拆开检查,发现里面的12伏滤波的电容都鼓了,我换了后好了,万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