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主控芯片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1-05-31):
各个型号的主控芯片可不可以互换呀。
主控芯片

网友:
一般是不可以的。涉及到量产等问题。芯片参数也不一样!

网友:
太多人才了,我得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
我知道存储芯片是可以换的,主控芯片类型不同时各引脚的功能,电压不知是否相同,若不同就不能互换.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