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能正常进入系统用适配器不能正常记入系统

楼主(2011-05-31):
用电池怎样都正常 就是用适配器到滚动条就从起了 有的时候开机 捡到内存就从起 郁闷中求解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嘿嘿  内存供电芯片虚汗

网友:
还有这事???那为什么电池就能正常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想到内存芯片呢????   理由??

网友:
还有这种可能,用电池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
可内存供电芯片虚焊,为什么电池可以用,适配器插上去不行啊!

网友:
没有完全判断出问题吧,难道用电池内存供电芯片就会自己好了?

网友:
该开始用内存都能正常开机我做过BGA有一个内存就不能用了 慢慢的两根都不能用了 有时在开机的时候就从起  有时在要到滚动条才死 看电流表就是捡到内纯就掉让我确定一定合作桥有关的 想想了把北桥 丛植下依旧不行  既然是内纯的原因就按照修补过内纯的来  测各种条件都有再加上是做桥之后初的问题 所以就加汗了旁边的电感和芯片就解决了我也不会说哦悲剧嘿嘿 谢谢大家关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