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今天接一片技嘉945G小板
客户说没电到 那来看一 发现 3.3V灯不亮
想想是有通病
想到电源插座有个
三极管
找个管换好
通病

网友:
楼上在灌水呢,,楼主的帖子有点乱字和图片搞一起了,,,应该整理一下下,,什么都没有干就知道三极管坏了,佩服楼主。。。连秒都没到就杀了。。

网友:
那个是跟1117差不多的稳压管,可能是1087吧,5V待机进 3.3V待机出 楼主要把这些说清楚啊 要不别人怎么看明白?

网友:
冬羽
的帖子
其实 是我老大 告诉我 咱也是第一这样发 学习中 理解理解。。

网友:
llc356
的帖子
不是说你灌水,是说三楼的,,呵呵。。你发的帖子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字被图片隔开了,。。

网友:
很明显的,图片都能看到供电插座旁,三极管鼓起来了。还是楼主维修后焊成这样的啊

网友:
3VDUL电路坏了吧。

网友:
这个都是看都可以看出来的,目测,换了这个东西,再上去直接就好了,本来就是应该秒的。就说秒了个通病的GA945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