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等离子典型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31):
接手客户送修LG42PC1RV-CJ等离子电视。故障现象指示灯亮,屏幕无亮光无图像。客户描述电视机在正常播放时发出“啪”的响声然后就坏了。拆机检查无明显烧糊痕迹,根据故障现象和客户描述分析,可能是某组电压没有上来,或者有模块损坏。开机测供电正常,可是发现Y板一个4A保险丝开路。拿表测量电路没有短路。敲开保险丝看里面不是巨大电流烧炸的,于是装保险丝试机。只听到"啪“的响声立即关机,响声从模块底部发出,于是判断模块损坏,特约维修店肯定是换板,根据客户描述上次换了个小板(x小板)特服收费1000多,那么我既然是芯片级修理就从淘宝购得模块装上故障排除。拆卸模块有些技巧,因为是双面电路板。在大铝散热片底部。没有锡炉,只能用大功率150w烙铁烫下费了点时间。

网友:
这模块也能买到啊?模块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作为老板直接叫客户换板,可以说修的不稳定这些!但是我是维修人员我想知道这板到底是什么东西坏掉了?不知道LZ查出来没有?

网友:
模块产生高压的,工作的高压大电流下,所以高功耗,坏的挺多

网友:
我有块跟你一样的模块  毛病查的到那个坏了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网友:
里面有两个管子是变色了,不像爆的,是那里坏吧。不建议换模块,整板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里面两个管子上面的胶已经爆裂。鸡蛋壳为什么建议换整版?

网友:
修也好,换也罢,做生意,怎么赚钱,怎么快怎么来。关键看客户怎么想。

网友:
能修的了的话,一定的修。找到资料慢慢研究啊,要个500---1000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