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80死机的怪现象

楼主(2011-05-31):
刚开始进系统时蓝屏,后来测试了下内存和硬盘都没问题。怀疑是系统的问题,装到安装硬件设备驱动时死机,又ghost了下系统,在选择设备时全没选,可到正在安装硬件设备驱动时还是死机,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那死机是蓝屏吗?

网友:
你看一下安装什么硬件时死机了,上次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换个南桥好了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考虑南桥

网友:
蓝屏的问题不好判断具体是那块问题,蓝屏报错代码多少啊

网友:
刚刚KOUKOU都说了,只要外设和温度排除后,就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