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198WFPf开机通电后几秒黑屏

楼主(2011-05-31):
DELL SE198WFPf开机通电后几秒黑屏,按键板电源指示灯常亮.
断电休息十分钟后再开机,又可以加电,灯管通电但是过了1分钟又重复上述故障.
请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先确定高压条和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电路或灯管,,,

网友:
高压板 高压板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5043-1-11.html

网友:
先看看高压的概率大一点啊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实在不行加高压条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是高压板问题,换了2个MOS管,是联想的

网友:
像这种现象多数都是高压板问题,先找个通用的接上去试试

网友(2011-07-07):
电源灯亮说明电源部分没坏,可以显世,驱动板没问题,就是高压板了受保护了

网友:
估计是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