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2雷击。。。还有救吗?

楼主(2011-05-31):
今天接到一宏基22的,是雷击,上电后,屏无显,按键板长亮兰灯,。开壳后发现高压部分的两个4620击穿了,我用4606代换了,还是无显,按键亮长亮兰灯,测量16V和5V供电正常(电源部分没坏,不知道这个雷是怎么劈的。。)。。。。。求救,还能修吗?

网友:
就两根线,除了电源就是信号线,驱动板好好查一下。

网友:
电源正常  按键开和关正常吗? 指示灯正常吗?

网友:
不能正常开关机吗,,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看看桥堆坏没有

您还可以拔插一下屏显,看有效果没
现在的高手真多. 要不要查查保险坏了没有
16V和5V供电正常,还什么桥堆啊?乱来.........

网友:
看这样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楼主找个通用板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最好用代换的方法 确定问题在哪里

网友:
我也有修过是雷击的几台,都发生故障在电源板和驱动板。好像没有坏高压板和控制板。

网友:
我用4606代换了4620,怎么搞的,在4606的 3、4脚有16V电压,在5、6、7、8上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呀,难道不能用4606代换4620吗,请高手给个它们的引脚 图。。。。。。

网友:
一般情况下,雷击不会坏屏,最容易坏的是电源板,表现为输出电压不正常,不能正常供给高压板和驱动板电压,其次就是高压板和驱动板,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楼主 是暗屏还是无显示啊 如果无显示你得查查驱动板 如果是暗屏你重点查查高压板和开启信号

网友:
晕倒呀。。。是无显示。。。。高压那里都坏了,哪有显示呀。。。电源灯不接信号都常亮,现在我想解决的是高压板。。。。我代换的那个无电压输出。。。屏没事。。。。用通用板点过

网友:
现在驱动板上的5V,3.3V,1.8,都正常,按按键,能开,能关,就是开的时候那个电源灯常亮,正常是闪黄灯,开的时候点灯3.3V,也正常,想问一下,是MCU坏了吗?

网友:
注意的显示器只有一个指示灯。先外接高压条把灯管搞亮看看。

网友:
先用拖屏工具把灯管拖亮,然后显示器加电,看有无显示.如果有显示,那么还是高压没起来.一是看高压电路,二是看驱动板上的3V左右的控制信号有没有.

网友:
用个通用驱动板,写个程序测试一下屏是否已坏,如果要是坏了,就没有意义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