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915M12的C1到07循环的修复

楼主(2011-05-31):
富士康915M12-GV-6LS,二修板。故障为:C1...C3到07不断循环。老方法,先拆COM1的75232,不行,然后再拆COM2的75232,也不行。因为I/O(IT8712F-A)已经被上一手的人换过,不甩它。拆BIOS,下载ROM,烧。结果不行。晕,这三板斧都用过了,只得重新看IO,发现IO的引脚有很厚的松香,心想,会不会是有引脚接触不良导致类似IO外设故障呢??二话不说,拿起风枪对着IO吹几圈,再开机试试,OK,C1...C3直跑7F,呵呵。看来,以后拿到板子还是要从头到尾,仔细看看啦!!

网友:
C1 C3 05 07反复跑码IO及外设引起的。

网友:
外观第一步。

网友:
看来焊工也是很关键的一环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先拆串口芯片?

网友(点评):
我的师傅说过,拆外设。先拆COM口,网卡,声卡。估计不按顺序也可以吧,估计是COM口几率比较大,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楼主技术好,运气好!我的一尬板子到现在还是挡45.44.42

网友:
我一般第一步就是看别人动过那里   然后再坐下一步工作   你咋首先拆COM1  .  COM2 的芯片啊  说说你的经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这种故障都是75232坏引起的,个人经验,不过有时也不灵!!!

网友:
昨天有块版循环跑,准备刷ios的,刚好编程器坏了。不知谁测了一下又没事了,叫客户拿走了,不知还会不会出现这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此谢谢楼主指点了!~
我还是少于10字符?

网友:
三板斧指的是什么?拆串口芯片、IO、刷BIOS吗?

网友(2011-11-23):
呵呵,今天遇到一个循环跑马的,被我做桥做死啦!我把com拆掉不行,bios刷过。最后做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