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用适配器屏抖

楼主(2011-05-31):
R400用适配器屏抖,但用电池一切正常。

网友:
查查隔离保护电路的滤波电容是否有不良、、、、  屏上的主供电看是哪转换过来的。注意下

网友:
识别器或隔离保护   有的好是切换 节能 电路

网友:
这个应要看一下屏呀,最好拿屏点一下呀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一直在电池模式和电源模式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