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278 板号:M97

楼主(2011-05-31):
苹果M97不加电,电源指示灯(绿灯)不亮。插电源测J6900处无16V,只有零点几伏的电源,怀疑电源问题,先找了一个电源试了一下,还是一样。难道主板有短路。大概测量了一下也没有什么短路的地方。后来把U6915 LM397拆掉,量J6900处有16V电压了。应该就是它坏了。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从图上可以看出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器。从料板拆了一个LM358。将其中的45678脚分别焊在了LM397所在位置的23145。焊好之后,插电源试了一下好了。绿灯亮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LM358是双比较器,我只截取了用到的部分。)

网友:
门电路我不太懂! 你那芯片工作条件一样吗?

网友:
  LM397  358 都一样的  393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一样喽,不然机子能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