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板号:K24

楼主(2011-05-31):
苹果A1278 板号:K24机器进水不能加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测量J6900处有16V电源,L6995无3.425V 查U6990 PIN6(VIN)和PIN8(SHDN#)处的脚已被烧断,更换U6990故障解决。

网友:
飞线啊,, SHDN#很重要的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看错了,

网友:
哎,这个地方都成通病了

网友(2011-12-05):
正好修到,图纸没放出来 啊

网友:
我有图纸,之前进过水但修好后显卡跟cpu开机都在75度以上,不知道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