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怪问题。。

楼主(2011-05-31):
机器是海尔A61,进系统时刚进到XP滚动条就马上一闪蓝屏重启,进安全模式也是这样,进PE也是这样,换几个系统了还是这样,内存也换了,硬盘也换了,高手们能否给点思路啊???

网友:
高手们快点来啊  小弟等得急啊

网友:
      查下CPU那块、、、   特别是PWM调节脚、、   看是否正常、、、、

网友:
BGA有没有问题?你可以重做下B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器进BIOS很正常的哦,就是进系统到滚动条时就蓝屏重启

网友(点评):
每次都在那里吗? 也不会提前、也不会延后?

网友:
是啊 每次都是刚到滚动条就马上一闪蓝屏重启  进安全模式,进PE 重装进系统,都是一样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桥信号的问题。用电路图挨个查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第一次修本不会就遇到那么高难度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大概估计的,像这种问题已经过了时序了,按照时序修不出来了。还是上示波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种故障我除了能用桥本身问题,内存不良,硬盘坏道解释。。其他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了,最好是有谁修过类似故障的能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