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寸显示器无法开机

楼主(2011-05-31):
如题,我查了电源板输出,发现4跟红色线,5V都有,蓝色线只有2.76V,剩下绿的跟黄的无电压,求助啊,新手啊

网友:
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按键是溶在上面的,没拆下来,1条红线是3.3V,5条黑的,有4条0.78V,一条没电压

网友:
你这电源板就有问题了吧,还查什么按键哦

网友:
应该还有一个12V  输出 你把高压板断开如果能开机是高压板有短路

网友(点评):
高压电源一体板的

网友:
能来个高手解答下吗

网友:
先按明基通病 先修 呵呵

网友(点评):
明基通病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