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Mac台式一体机A1174不开机

楼主(2011-05-31):
发几个破图故障都不知道描述清楚的怎么回答你?

网友:
和笔记本差不多吗
按照修笔记本的思路去修吗

网友:
有三个U口 供电都正常 底线有个保险断了 接上 后 底线都正常  三U口的数据线阻值都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先别根据USB 的阻抗来判断南桥,苹果的好多板子都是这样的 USB 会经过芯片,芯片到南桥的阻抗OK 就没事  你都没有讲清楚是什么故障 ,是不加电还是加电不开机 有没有开机的声音 去掉内存会不会听到报警声音  你都不讲清楚 发几个破图片有P用啊

网友:
南桥换过了 再就是U口的两个数据线的相连的稳压复合二极管穿了 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 随意取下来没上 换过南桥后开机一切正常 可惜 不知道怎么搞的 没声音
也许南桥没搞好吧  不想搞了 太累
我发几个图是想让修过这款的 了解这款的 好看清楚
我也打了写字 可惜字不知道怎么搞的 没有了 只有图 也许是失误吧
那图破么???这么说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