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880GT求助!!!!!!!!

楼主(2011-05-31):
       有一块讯景880GT显卡,测得B32----B39为坏位,这个显存位置怎么判断呀?

网友:
右边那一列最顶上的显存控制线 有问题

网友:
这显卡怎么两个核心。。。。。。。

网友:
这是什么卡......神级6990吗?哈哈。

网友:
哈哈,我有修过两张这样的显卡,显存排列是逆时钟方向,A-B-C-D-E-F六个通道,两颗显存占一个通道。显存的BIT位排列又是顺时钟的,就是说B0-B31这颗显存在上边,B32-B63(楼下兄弟指正)这颗在下边。就上图来讲,缺少的是C通道显存。报错的是大电感下边的两颗显存,两颗都要加焊试试。有朋友问那个是什么芯片,其实那是“NVIO,这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元件,包括两个400MHz的RAMDAC、两个Dual Link规格的TDMS和HDCP。”这不是GPU,跟GPIO功能差不多!!

这卡是火炉来的,动不动就上到90度了,夏天最好不要用这卡,或者改BIOS将风扇转速改成100%,它默认情况下只有到92度才100%的!!

网友:
这张应该是8800GT,是8800GTS吧?

网友:
上边的打漏了个字。
这张应该不是8800GT,是8800GTS吧?
不好意思。

网友:
GTS是GT的加强版,芯片都是一样的

网友:
论坛自有人在呀,谢谢各位,同时祝节日快乐!

网友:
逆时针第3个颗粒报错 不过大多都是GPU虚焊 显存很少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的数据位有这样排的吗?你搞错了吧?不是1-32和33-64,应该是0-31和32-63,所以楼主这个故障就在一片显存的范围之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看多了就容易错,是从0位开始的,多谢指正,差点误导了,哈哈,照楼主的错位应该是右边倒数第三颗吧,这次应该没错了!出错位不是很多,显存虚焊的可能性大,加焊会好!

网友:
加焊了大电感下的那个显存,现在不不花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