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了解驱动板上这个6脚的芯片吗

楼主(2011-05-31):
这个是三星943NW驱动板上VGA接口附近的图片,我说的元件就是黑框中那个6脚的。
我看了好多驱动板上的一般标注是:

Z6 84(这2位数字是横着写的,也有83或86的) t

字太小,没有办法照清楚。

请教大家这个是不是ESD保护元件,怎么没有见有人卖。

上面的标注太小,不好看清楚,我画一个

就是那个横着写的86也有83或84的。

它在电路板上标注的是ZD201。

想请教一下它的参数,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你看位号是什么,查一下电路图,,

网友:
是个组合的稳压管

网友:
是楼主图里的字太小 ,没有办法让人看清楚 ,板上应有写是IC 还是 U

网友:
相关资料,,,,,

网友:
二楼正解,,里面就是几个稳压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标示的是D开头的,就是二极管!

网友:
想请教一下它的参数,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BZA456A,上阿里巴巴找找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拆了就行了,不装也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给个这个驱动板的图纸么(你贴的图的全图)。谢谢。可以发到我的邮箱:sun2088137@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貌似ESD原件

网友:
嵌位保护的二极管,防止外接VGA信号幅度过大烧坏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