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有时候有显示有时候没显示

楼主(2011-05-31):
我的主板是用七彩虹的、  内存是金士顿的。
有独立显卡。显示器是22寸。三星的。
  试过一次玩游戏卡一下然后就主动关机。
  然后就出现玩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黑屏,但是歌还是一样在放。
  我换了显卡 还是一样。  然后我去借了显示器就不会了。但是那显示器在别的电脑一切好好的。
   系统我装过了。显卡也擦过了。
     麻烦一下大哥、大姐们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显示器 VGA线 慢慢排查!

网友:
线我也换过了、VGA线我也用过了。数字线也用过了。

网友:
显示器供电不稳,可能是电源板部分的问题,比如电容漏电

网友:
出现玩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黑屏,但是歌还是一样在放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吗?出现问题的时候显示器的灯是什么颜色?黄色、绿色/蓝色?

网友:
显示器直接黑了。但是呢是卡一下才黑的。

网友:
接来的显示器烧久一点,或者你的显示器在别的机器点久一点.能黑总会有点原因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主机和显示器不兼容?但是用了两年多了 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
显卡GPU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重新做了系统,还有。最后是市电电压过低,主机电源宽幅,所以主机没停显示器带不起来黑屏,不清楚你那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这个很简单 拆开液晶看有没漏液的  如果没有就是高压条问题   高压条问题最大  接着就是驱动板  这个几率很小的  放心 修吧

网友:
肯定是显示器问题   灯管可能性最大,.

网友:
找出问题了、是显卡GPU问题

网友:
主机和显示器  的线 的好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