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的疑问?请专家释疑!

楼主(2011-05-31):
今天上班没事,随手拿来一块板子,有个疑问,就是cmos电路中atx电源第九针脚一般通过三端稳压器(1117or1084)来给coms电路供电,找遍整个板子,没有看到三端稳压器,很是纳闷。明天给大家传个照片!

网友:
从PCI槽A14脚划就行了,慢慢找,有些不一定有这种稳压管,有些是通过一些限流IC来的。

网友:
3VSB的产生方式不一定的,有很多方式可以产生

网友:
那个只是作为典型来讲的,每个厂用家设计不同,要活学活用,别把师傅讲的和书上看的当成公式来用,要有自己的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给讲讲,我从电源供电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除了三端稳压器,精密稳压器,还有电源ic芯片,都没看到,我就在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方式,难不成加几个电阻,降压!呵呵,本人乃业余爱好!

网友:
找来手边一块老板子,没找到你说

网友:
有的是几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我手上的主板 不插ATX 电源 COMS 跳针正常位置没有电压 不知道啥回事

网友(点评):
你的主板是用什么供电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裸板 没有插 任何电源  COMS 没有电压 可能是COMS 电压不用给南桥供电吧

网友(点评):
呵呵!好好看书去吧!

网友:
还是找个电路图看看比较好。。这样看不出里,或者会跑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到一个华邦的w83304d的电源芯片,跑了一下线,通了,呵呵!

网友:
技嘉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