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0奇怪故障

楼主(2011-05-31):
今天接修一台IBMR400笔记本,拿来时说看下适配器有没有用,一量,20V正常,接上电源,开机无反应,开拆,拆了一大半,一看电源指示灯亮了,接上键盘,一按开机,亮了,插上U盘,进PE,正常,暗喜,难道问题拆拆就解决了,上硬盘,NND,不开机了

网友:
郁闷,回车就直接上去了,继续说,拔掉硬盘,再加电,又可以进了,想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找了个硬盘,装上,也一个鸟样,纠结,上光驱,也可以开机,就是硬盘上去不开机,把硬盘放到移动硬盘盒里,可以读,硬盘不坏啊,量一下,不加硬盘,硬盘口的供电3.3和5V全有,一上电,全光,系统的3.3V和5V都有,再一查,这两路是从3.3和5V分别经Q23和Q24转换过来的,我就让他们直接飞过,插电,居然3.3和5V一起全没了,继续纠结,难道就是NQ坏了?

网友:
仔细看一下机子有没有硬盘管理芯片,或许是他坏了。

网友:
这样问题应该很好搞定

网友:
重做南桥试试,一般R400都是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没交代清楚啊,不亮的症状又是怎么样啊,

根据你说的,可能是待机3 5v芯片带不起负荷,

或者就是5M 转5V sus供电的那个mos管子是否损坏

网友:
这个不好下手啊,上硬盘,它的工作条件都有啦没

网友:
告诉大家,南桥买了一个新的上去了,一个效果

网友:
一般情况先检查COM管啊

网友:
应该是五伏ec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可能是带不起负荷

网友:
是不是有硬盘的管理芯片啊!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查转换的管子, 查电容

网友:
大家没看清,硬盘换了一样,硬盘是好的,插上硬盘,硬盘的供电就没了,拔掉硬盘,硬盘口上的供电都有,不上硬盘,可以进PE界面

网友:
没修过这个问题!硬盘管理芯有没有换啊

网友:
换个硬盘接口吧,应该是插硬盘接口有短路的地方或者接口虚汗

网友:
南桥问题较多!

网友:
接上去的时候 点机器看下 测下所有的电压是哪个先掉

网友:
刷下bios 试试吧

网友:
已经搞定了,纠结了这么久,终于看到硬盘在上面触发了,问题是这样的,接硬盘掉电,所以我就加焊了一下硬盘用的TPS51221的电源管理块(系统供电的)然后上电,几秒所有电都掉了,只有一路待机5V还在(USB接口处),把自己吓坏了,以为搞坏电源管理了,一直纠结,今天直接上硬盘,开机试一下,原来它本来就这样,不是问题,XP界面都出来了,兴奋

网友:
BIOS刷刷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虚焊,带不起负载,插电保护,是吧楼主

网友:
仔细查  硬盘接口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