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集显掉电

楼主(2011-05-31):
接了一台海尔W66(915芯片组,集显)。触发后掉电,掉电后,其它电压都还在,就只有CPU电压没有。电源IC是SIL6217,但第一脚VCC5V,第六脚EN3.3V,第38脚19V都正常.不知道为什么CPU电压会掉?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电源IC是ISL6217,CPU正常工作时,是1.2V.掉电后,变成了0.00V.

网友:
掉电后CPU核心电压没有,不一定就是这个问题,你应该查其它地方的问题,先不要盯着这里看

网友:
重点在IO那块,先换个CPU试试,再加焊北桥。

网友:
如果按照台式主板来说 先换  CPU的大IC  笔记本暂时还不是很会
你也应该看下 触发后  CPU电压产生了没  产生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示波器瞬间

网友:
先吹一下CPU供电芯片再说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先换个核心供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