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NH82801GB和NH82801FB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1-05-31):
如题,这二个南桥能互换吗?新手没做过,想试水!

网友:
想试可以呀,结果就是浪费时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能换吗?请明码!

网友:
不可以换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大芯片,都不能互换的。
像这两个南桥,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能替换。

网友:
谢谢大家,感觉自己所学是太微小。还有很多要学啊!总感觉前边对就行了!